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07-04-28):
各位五线制供电系统,变频器在使用时有漏电现象,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要查清是不是变频器漏电,若是,打开里面看看,一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楼主:
不是变频器的漏电,换一个也不行的。谢谢啦

楼主(2007-08-11):
各位大虾 有人见过这种故障吗 谢谢啦

网友B:
你机架有没有接地啊,用变频器感应电压会有点偏高,你还可以降低载波频率看看

楼主:
我的机架接地灵好啊,那你说是感应电吗? 谢谢了啊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需要讨论的,顶起,别沉了。

楼主(2007-11-06):
感谢各位大虾 关注哦

网友D(2008-11-28):
请你电话 与我联系 ,我好告诉你,怎么回事怎样处理。13051834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