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助]

楼主(2007-04-28):
星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能否采用两相结构的热继电器作为断相和过载保护?三角形接法的三相电动机为什么要采用带有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网友A:
我知道一点点,也是一知半解的,如果不用,缺相的话,还有两相绕组会形成椭圆形的旋转磁场,就不是三相的圆形磁场了,电流增大,有可能会烧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