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8):
1:速度控制时,当达到多速1.多速2所设定的频率后,速度仍需要微调,此时可否用模拟量输入端子A1或者A3来进行调整(增大或者减小).如果能,此时参数应怎样设置?
2:模拟量输入端子A1.A3的功能选择 力矩补偿 (H3-05=14,H3-09=14).力矩补偿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功(电枢)电流环的输入端引入转矩补偿值,电枢交流电流建立时,电枢电流由输入转矩补偿值启动,而不是有零启动,它可实现系统无冲击启动,例如位能负载,在上次停止前,可计算出静态负载转矩,此静态负载转矩作为转矩补偿值加在电枢电流环输入端,启动时作为电流(转矩)偏置,实现系统无冲击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