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8):
PLC 出现故障,请兄弟们会诊一下:
系统硬件组态如下:
所有模块是从现场带回来的,为了检测一下模块的好坏,输入,输出,通讯电缆都没接,只把各模块的电源线接上,但是通上电之后出现以下问题:
1, PC机(台式机)通过编程电缆与PLC的通讯有时好有时又连不上(断了几次电之后)。
2, 好不容易把程序上传到电脑上没过多长时间,出现故障了,AI模块的SF灯亮了,还好这个时候编程电缆还好用,于是诊断一下,提示”No external auxiliary voltage”,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3, 断掉电源,把AI模块重新固定了一下,再上电,问题更严重了,这时彻底玩完了,CPU模块的SF灯亮,并且编程电缆也不通了。
4, 又重复断电,上电,会出现“DC 5V上电时亮大约2秒后熄灭,SF灯亮”的现象。

网友A:
呵呵,我只知道SF灯亮时是因为CPU硬件故障或者软件的出错。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提示应该是AI模块的电源没提供吧.PLC的SF灯亮了,你可以诊断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C:
AI的sf灯亮,也许是24V电源供电故障,是什么供电的,是电源模块还是由cpu引出的24V
DV5V亮了又灭,也许电压过载或欠压,或许是电源模块的问题
试一下,将输入输出cp都摘掉,只用cpu什么情况

网友D(2007-09-06):
可惜我只会会修224的,你的我不会

网友E:
少个电源模块吧,这样估计供电不足

网友F: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