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dave

楼主(2007-04-28):
请教下了用Prodave,ppi线在VC++里和s7200怎样通信啊

网友A:
调用函数,先初始化联接,再读写变量就行了,具体的PRODAVE安装后有手册和例子程序

楼主:
谢谢,请问是调用那一个函数,怎样初始化,安装后的例子程序不是其于MF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