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8):
请大家讨论看我的做法对不对:
       我一般观察DCS显示画面的数据,如果数据显示片大或片小,我就在现场把压力源去掉,用万用表调零点到4毫安,然后把压力源接上。我这种做法不知道对不对,会不会对满度有没有影响??希望各位大家告诉我,你们在现场都拿什么仪器来调节差压变送器的零点的,是把变送器拆掉效验,还是在现场直接调试????

网友A:
现场维护都应该知道(初级水平)的知识.
1、做法不对,调零影响满度。
2、在现场用万用表作为标准表来校验差压变送器是不符合“作为校验用的标准表,误差限应是被检表误差限的1/3”的这一要求。
3、现场校验只是判断系统故障的的一种方法,不能用于仪表的周期检定。
4、便携式压力源、精密数字压力表、DC精密数字电流表。(校验仪器很多,不能一一例出)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