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的电动机

楼主(2007-04-28):
110KW的电动机在电机保护器没有动作的情况下就烧毁了?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是不是瞬时击穿啊?我是个菜鸟,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不会直接启动的吧,我也是才鸟。现场又没说清楚

网友B:
接错线呗

网友C:
烧毁的原因很多,可能是电机年龄太大绕组受到潮湿开机瞬间击穿然后相间或匝间短路,
说不清的要当场看情况的
谢谢个人观点,请高手多指教

网友D:
意料之外:好好的电机怎么就烧了呢,保护都没动作
情理之中:认真仔细查找,肯定能找到烧毁的原因

楼主:
使用过程中就击穿了!接线没有问题,因为一直就是这么接的!去年新上的设备!年龄不大!厂内的人说是瞬时击穿,但是没有依据!

网友B:
由于长期运行在过载状态下,或粉尘环境下,日常没有定期检查电流电压,轴承积尘太多,风叶积尘没清理以致散热不良到致电机在比较高温的环境下长期运行,很容易造成绝缘老化。你的电机负载是机械负载吧?绝缘等级是F级还是H级?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

网友E:
保护没动作?什么保护啊?热继?也就只能起到过载保护,断路器起的是线路短路保护,你这问题需要现场分析了

网友F:
把现场情况说清楚啊

网友G:
如果不是特殊环境下使用,电机又是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一般一年时间是不容易烧坏的。
从楼主介绍接线没有问题,因为一直就是这么接的!去年新上的设备!年龄不大!的情况来分析:
1、可以从近期的电流记录上看,是否有大的波动,断定是否是电机或相关机械的问题。
2、检查电机保护器有没有起到作用(保护器是否完好、整定是否合理、控制线路是否正确),因鄙人以前多次碰到新建项目,大多不合理的地方要经过使用方长时间才能发现问题、改正,出了问题要看实际线路而不要过分相信图纸。
个人认为第二种可能性较大,因现场情况不明,尽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