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高手解说下一段程序

楼主(2007-04-28):
第一部分

楼主:
我个人理解的是第一部分是传送指令,传送0到VB102.VB103.104.105通道,
但第二部分就不明白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First:初始化各通道,清0
Second:各通道满足条件时输出

网友B:
即当以上比较结果满足时^^

楼主:
是不是103通道等于16进制的1或者等于十进制的1时103有输出,VB104通道只要大于16进制的0小于16进制的02就有输出.VB105是要大于10小于16就有输出.
等条件都满足时M0.7接通.
各位高手,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请指教!

网友C:
还是有点看不明白.好像是初始化

网友B:
监控一下--应该没错

楼主:
是初始化的,但第二条程序我就知道是比较指令.但它比较的是系统时间.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跟系统时间联系的.就这个问题我在PLC上看不到它的指令.程序块里也没有.请高手指教
我的PLC都成了程序测试专用品

网友D:
第一条就不说了
第二条是这样的 我们先假设vb103 vb104 vb105分别对应的是时分秒.\i
if ( 时=1 or 时=16) and 分>0 and 分<2 and 秒<=22 and 秒>=16 then M0.7=1
你把他换成相应的单位,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我在监控时看到那个数字是安时间的规律变化的,就是00:00:00格式的,我想是在某一个合乎逻辑控制的时间M0.7就有输出吧,这个我理解了,我是想知道这个程序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跟系统时钟关连的,我在项目里没看到这一类的程序啊,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