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9):
我在之前与plc通讯时,往里写东西是没问题的,但现在的响应镇返回01,根据hostlink是说plc工作在运行状态,是不能写的,可是我要与plc通讯,就要往里写内容阿,怎么办呢

网友A:
你要先将PLC的状态改为停止状态,再写入程序,然后再运行。

楼主:
如果改为停止状态阿

网友B:
改为监视模式。

楼主:
阿?到底是哪个,监视怎么设置阿

网友C:
监视模式或停止状态一般都可以

监视模式在  PLC->操作模式里面

网友D:
如果你修改程序的话需改为编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