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数据问题

楼主(2007-04-29):
五一快乐!

        我单独作一个程序,D100(-6500)不会变,但是一到DDRVI中作为脉冲数使用,D100就变成59036.
       程序简短,不会有修改D100值的问题.请回复.
       伺服滑台有资料吗?

网友A:
你看到的D100的值是16位D100的值,而在DDRVI指令中读的的D100+d101的值(32位),查下程序中其它地方有没有用到D101,有的话改为其他D码

楼主:
李工: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经查证是这个原因.MOV到D100(-6500)是16位数据,DDRVI中是32位数据,最高位为正,因此变成正数.

       是否,你公司是作哪一方面的?

网友A:
不用客气,我是做电气配套的,有什么需要能帮到的联系0756-3883269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