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逆计数器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7-04-29):
用这些可逆计数器在程序的最后有什么用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给前面用的吧

网友B:
不一定是没有用的,如果外部电气是我设计的,我是不会用的
如果客户有需要的话可以用一下,我们做PLC编程的时候不都是根据外部的电气安装来做的吗?
有需要就用 没有需要就不用

楼主:
这个指令中的减计数功能 根本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啊 那他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用呢?
是为了加长程序运行时间吗?
还是用别的用处呢?
请高手指教!!!!!!!!!!
谢谢!!!!!!!!!!!!!!!!!

楼主:
是否起到增加系统扫描时间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对照外围电路一起看:是否有数字显示单元?
编程人员不习惯倒数数........
不要太认真研究为什么,自己学会解决问题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