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9):
各位大哥大姐:  我做的是PLC机械手的设计,在做到PLC与直流电机的连接时,出现了问题,PLC与直流电机的连接找不出来回路,不知道该怎么半了,试了很就还是没找到,不知道那为大虾可以帮忙?小弟不胜感激!~!我的机械手模型是TVT-99D.PLC是三菱FX2N-32MT-001.导师要我们看看这个PLC的输出是PNP还是NPN?在网上没查到,现在就卡在这了.很是苦恼!谢谢拉!~!~

网友A:
FX2N-32MT-001输出是NPN的;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机呀 ?异步电动机吗 ?还是私服电机呀?  380V的直流电机有,
你要是交流变直流做个桥式整流不可以吗 ?
为什么要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呀
继电器的不行吗 ?而且也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C:
PNP输出为正,接负载正。
NPN输出为负,接负载负。

网友D(2010-08-10):
PLC 通过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接触器、直流电机 效果好
使用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直流电机、接触器等
高速1KHz  无机械磨损 无噪音 无辐射污染
5V TTL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24V PLC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信号源可以是 PLC,TTL,DCS,DSP,MCU
MHM-01C 单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1C.htm
MHM-02C 双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2C.htm

http://www.mhm-s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