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9):
各位同仁好!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厂有种机器,靠几个串联的大轮把几根不同的线卷成一根,我想在旋转的轮子上安装传感器,来及时地判断是否线断了,应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传感器装在轮子上可以进行无线接收么?是应该用光感的么?几根线中的一根如果断掉了,传感器会因为接收到的频率变了而感知么?谢谢各位高人指教!!!!

另,如果有这种传感器,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好象OMRON有种光纤传感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去查一下OMRON的产品手册吧

网友B:
有很好用,wenglor的,电话:021-68554890-81曹

网友C(2007-06-18):
你这个在传感器的应用中可以归为低对比度检测的情况,可用的产品比较多:对射的光纤、或激光反射板及可以调节增益的对射光电,还有一些专用的产品(比如有的厂家有的,只检测光的变化的传感器,当有物体持续挡住光或没有物体挡住时是不输出,只有物体从传感器前经过的瞬间才有输出)。同时要考虑你那边的传感器是否一定要装在轮子上,如果装在轮子上的话那可能只能用传感器再加用电池的无线装置了,一般无线装置一套要在1万元以上,对你的设备可能成本太高,可以另外考虑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