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9):
线圈电压220V中间继电器静态时,测量线圈两端电压有70V的交流电压,
此交流电压来自于隔离变压器,请教这种干扰的问题出在哪里
怎么能把这个70V的干扰电压清除掉!

网友A:
在中间继电器线圈上并联 0。1微法的小电容试一下(400v)

网友B:
70应该是感应电压去不掉,我用的是直流的输入的是负极,无输出时也有24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