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9):
线圈电压220V中间继电器静态时,测量线圈两端电压有70V的交流电压,
此交流电压来自于隔离变压器,请教这种干扰的问题出在哪里
怎么能把这个70V的干扰电压清除掉!

网友A:
你的继电器线圈的电源线有多长,要是线较长的话就会出现此现象,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那时是指示灯会半亮显示,应该是感应来的吧!
解决的方法:1、电缆使用带屏蔽的,屏蔽线做好接地。
                 2、再不行的话断电器电源两端并一个电容即可。

网友B:
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并联1UF电容器即可将感应电压降低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