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东西.

楼主(2007-04-29):
公司的包装机上两台伺服电机,伺服放大器用的是三菱的mr-j2系列的,但伺服系统用的是PACKS的,没见过这个品牌,也找不到资料,用过的朋友希望能给我点资料.

楼主:
hello,没人知道呀!

网友A:
伺服电机是不是三菱的?PLC是哪里的??

要是“伺服放大器用的是三菱的mr-j2系列”的,那么你指的伺服系统到底是什么啊?

网友B:
J2是很老的型号了;
后来出了J2S来代替;

楼主:
plc用的是三菱A型的,但铀控制不是用PLC控制的,伺服放大器直接连到几块电路板上,图纸上只标出这几块电路板叫PACKS,目前又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估计是个专用模块吧.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嘛.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伺服系统的组成为:PLC-伺服控制模块-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电路板的具体功能,应该在设备说明书中能够找到!

网友C(2007-10-29):
电路板的作用无非是给伺服放大器发控制脉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