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9):
我厂里有两台滑差调速电机,劢磁线圈的直流电阻原装的阻值62欧姆,后来另个一台由于绝缘层损坏,别购了一只线圈,直流电阻32欧姆。装上去能使用,,不过没用到一个月,电机调速控制器内部变压器损坏,会不会是因为线圈的原因??,,

网友A:
不会吧?直流电阻小,可控硅导通角调得小一点。是一样的

网友B:
内部的变压器?
不会是哪个15W的吧?

网友C:
不会是因为线圈的原因

网友D:
线圈使变压器过载烧坏。

网友E:
确实有可能过载页烧坏

网友F:
"别购了一只线圈,直流电阻32欧姆。装上去能使用"

1、线圈阻抗差别太大,不匹配!
2、要换阻抗差别不大的线圈,特别是匝数,要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