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求助...

楼主(2007-04-29):
我格式化全新安装了XP+SP2,然后安装WINCC6.0 +SP2(和SP3).安装过程都很顺利,没有报错,并安装了RC256开发授权.但是当我打开我的工程,如果在启动那里选择"报警"和"变量记录"的话,运行就死在显示激活"TAG LOGGING RUNTIME"那里,如果没有选选择"报警"和"变量记录"则没有问题.我为了这都格了N次了,,那位大虾知道怎么会事??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就是中文项目路径的祸,改成英文路径OK

网友A(2007-09-05):
因为你加载了"报警"和"变量记录"这样启动的时候就会寻找PLC或者数据库上的数据,所以一般的机器配置都不是很高,就会搞死在那里!

网友B(2007-12-0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中文路径,说是无法连接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