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30):
求助]电焊机为什么会使电表反转啊

网友A:
说清楚啊

网友B:
电焊机接转盘 式电度表空载时反转。焊接时正转
是因为功率因数的问题,原因参看转盘式电度表的工作原理
其他形式的电度表没有试过

网友C:
不会吧,还会这样呀!

网友D:
有这个现象。我见过

网友D:
我家以前用的电表也这样但电网改造换过的电表不会了

网友E:
我也不知道

网友F:
在学校时听老师讲过

网友G(2012-04-24):
电焊机空载、负载都反转,经互感器还反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