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30):
请问:

   需要做一个挤出机的温度控制,大致如下:挤出机模具外壳上是电加热板,以及热电阻测温,要求做温度的恒温控制,请教各位,电加热板是用可控硅,固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比较好?电加热板的电流调整,用什么控制硬件比较好?现在需要做一个?

网友A:
电加热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传感器用Pt100,冷却系统用水冷却,我们公司使用的是三菱和BATTENFELD 挤出机。

网友B:
如果用PWM控制固态继电器可以更稳定一些,但有PWM的温控仪比较少。可通过通讯由PLC发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