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30):
在变频器里面有个“电机刚性”的名词,我是电机专业的 ,好像没听过这个名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位大侠能给解释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断章怎么取意呢?最好连续上下文的介绍一下这个专业术语。

网友B:
就是电动机的特性是软还是硬.这样你就明白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动机的特性是软还是硬.这样你就明白了

非常感谢xidong的回答!
但是我还是没明白,能解释的详细一点吗?
电动机的什么特性?这个软的是什么样的?硬的又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D:
还是看看书吧

网友E:
[求助]
LG变频器输出电压过低,只有百多伏,各位楼主帮我查找原因

网友F(2007-06-02):
调参数
一般是你参数没设好,比如最高频率时OUT电压,可加296805101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