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帮我啊

楼主(2007-04-30):
@00WR0144*,我写200.00可是返回这个值怎么弄啊

楼主:
可以了,我还想确定一下,在工业现场时,plc一般工作在什么模式阿,如果是运行模式,那我的程序还是不行啊

网友A:
肯定是运行啊
你编程时是停止

网友B:
要修改PLC里的数据PLC必须工作在M;P方式

网友C:
不一定的!运行时有些指令的数据是不能修改的,有些是可以改的,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改动参数的话,可以不将数据用常数表示,而是用内部的有保持功能的存储区或通道来存放数据(c1000的好象在DM区),而这些存储区在运行时也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