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敏电阻的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7-04-30):
光敏电阻R1 随着光的强度改变 无光时无穷大 光越强阻值越小 一般都有 10K以上的电阻 不知道哪个方案可行

网友A:
光敏电阻不是线性输出,光串个电阻、加个电源是不行的,要做曲线的。

楼主:
不知道楼上的能否说的详细点

楼主:
有知道请教下

楼主:
期待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