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30):
最近入室盗窃的很多的,大都是从窗户进入的,我想使用一种开关放在窗户的边上,当打开窗户就相当于接通开关了,这时报警器工作,因为我手中有报警器,只有外触发端子,所以需要一个开关做为外触发信号。希望各位高手给以推荐一种传感器或者开关,谢谢!!!!

刚才发错了位置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可以用门磁传感器,当窗户错开一定位置时便可触发,还有玻璃破碎传感器

网友B(2007-06-18):
可以参考门禁开关之类的东西,价格可能会很便宜

网友C:
测量光幕可以检测有物体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光幕可以检测有物体进入

能否具体说一下那?光幕是种什么器件?

网友D:
红外线的光电传感器也可以,有人或肉体经过的时候就回接通或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