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30):
(建议下功夫在LAD,多用FBD(CSF),最好直接STL)
我是学习西门子plc的新人, 希望高手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lad没有另外两个重要呢???lad不是更简明么

网友A:
因为LAD在做循环,指针等方面的不足,西门子PLC是支持混合编程,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工艺的编程语言来进行编程。

网友B:
STL,运算时功能绝对强大,LAD无法实现,或者太麻烦了

楼主:
十分感谢,避免了走弯路。

网友C:
我是新手,那么三种之间有没有联系?比如我直接用STL,而LAD的程序很少去看,也不用LAD写程序,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D:
LAD容易上手(梯形图),但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FBD和LAD相似。STL(语句)可实现复杂功能,有点儿类似高级语言功能。

网友E:
扯,用了这么多,LAD用得最多了.简明基本,用作一般控制足够.用stl,fbd作高级语言状都是杀鸡用牛刀.特别是跳转和循环,在PLC里是大忌.还用过类pascal的,C的,那都是极特殊情况,比如实现过什么流量算法.

网友F:
我觉得还是用LAD 简单明了的好
不过我们公司德国过来的设备基本上看不到LAD的编程,全是STL, 要是FBD的到还好了,郁闷的

网友G: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STL写的比较快一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