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30):
今天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厂直流系统共有9台S7-200的PLC,其485通信口全部并联后再送到监控系统,今天忽然之间在监控系统上直流部分的通讯全部消失,检查后有如下现象:
1、在监控系统上将485口拔下来量从S7-200送来的电压,有DC2.6V,监控厂家称不正常,因为电源是从监控系统送给PLC的,将485口拔下后外部应该没有电压才对。于是一个个的查PLC,发现有3个PLC的485口送出了2.6伏电压,其它的大约只有0.5V,我想请教高手,这3个PLC的通信口是不是坏了?
2、监控系统的485口在将外部线甩开后,其接收灯”R“长亮,而将外部线接上后”R“灯就灭了,监控厂家认为该口可能已坏。
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通讯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