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01):
求继电器控制斜臂式网印机电路图书馆

网友A:
写出你的详细工作要求,越详细越好,各部件的传动方式、总之在没见实物的情况下很难帮你,就看你写的详细不详细了!我的邮箱SUNLIXIN666999@TOM.COM

楼主:
脚踏开关使驱动离合器工作,其轴上两个180度安装的接近开开关控制连杆带动网板作倾斜角度上下止点运动,下止点接近开关信号使网板停止并使括刀气缸前进,在其行程上的两个接近开关使括刀及回墨刀作交替.气缸往复一次后,网板返回上止点等待下一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