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1):
一根四芯电缆断了一芯。请教如何能不破坏电缆把断点找出来

网友A:
用感应断电测试电笔测量就查得到啦!

网友B:
电缆两头能碰线试么?

断点测试笔那个东东感觉不怎么准  不会用

网友C:
一头四跟线短接,另一头逐个量通断1

网友D:
在已知电缆长度的 前提下,测其两端电容比

网友E:
把楼上比出的结果,再与电缆的长度去比,故障点就出来了

网友F:
可以一头断开,一头一根一根接入220相线找出哪一根,然后用感应电笔测得位置.这方法很好.

网友G:
1、将通的三根线接地,断的线一接火。注意另一头的安全。
2、一手拿数字万用表的黑表笔,一手拿红表笔平行于贴着电缆行进。
    当表中数字明显变化时,断点就在表笔下。
    数字万用表置是最小交流电压档位置。
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单根线头接电,然后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H:
用数显测电笔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