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1):
本人一学生需要做这个设计,望各位大大们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一般我们给客户推荐的都是用电容式传感器,可以检测玻璃容器里面的溶液。如果是用光电传感器,可以定做,对射式的,但受到溶液的颜色浓度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