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07-05-01):
与三菱FX0N PLC通讯,系统提示:
无法与PLC通讯,请检查PLC接续情况
请问是什么问题,是否与编程电缆有关系,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的,系统分配使用COM6端口

请高手告之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选“MAC/MTA”模式看看

网友B:
com设置不对,换别的口试一下,USB转串口的驱动,电缆,

网友C:
检查COM端口设置值,简单的方法,从COM1往下慢慢试试,当然缆线质量问题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