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1):
最近要做一个设备,用到了带刹车电机,没用过。请高手讲解以下大致内容,能够准确定位什莫水平。

网友A:
这要看你控制的机械设备的设计、和安装的合理性,是否适合用刹车电机。
刹车电机的抱闸时间一般在0.2s以内。
我用过好几种刹车电机推荐使用台湾的东远刹车电机和西门子的刹车电机。

网友B(2007-07-04):
可以到这里看看详细介绍,http://looooook.diytrade.com/
包括接线、选型、如果要精确定位就必须选用德国的,日本和台湾的刹车器(机械)部分效果不好,使得刹车定位不是很准。
如果不要求精确定位,寿命也不做要求,国产的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