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1):
今天五一节,可我花了整一天时间也没编成,因我是个新手,所以在此有求各位了,谢谢,谢谢!
具体是这样的:
1、四台同功率的泵,正常情况下,单泵即可满足负荷,但是由于启停频率太高,所以设置四台泵。
2、四泵能自动轮流各工作一次,如遇故障泵则自动跳过。
3、如单泵运行一定时间后(一般4min),尚未达到停止位,则依顺序由下一台泵帮助工作。
4、压力上限停止,压力下限工作。
5、FXos

楼主(2007-06-29):
唉,没有人帮我啊,哪怕是提个醒也好啊,谢谢了。

网友A:
2轮流工作你可以根据每个泵的起停来进行泵的轮换,故障要有输入判断,就能跳过.
3你可以设置时间判断,然后把状态转移到下1个泵.问下,你的泵就一个起停,还是用变频的.
4用上下限+限位就行.
我现在做的跟你的差不多,目前思路是有,但所需程序太大,我用的是FX1S,只2000步程序,所以俺也来论坛求救啊.......

网友B:
很像做过的8工位的机台,而且任何一个工位都可以随意开启或关闭。

楼主:
引用 楼主:
唉,没有人帮我啊,哪怕是提个醒也好啊,谢谢了。
你好,我现在可以实现由电接点压力表上下限控制的四泵轮值(不需变频),也就是说每次启动均由上次工作那台的下一个。也可实现超时情况下由下一台帮助工作。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在某台泵故障的情况下,怎么把它排除在轮流之外。

网友A:
你没用到PLC吗?电接点压力表上下限就俩个触点,你是用外部继电器完成的轮流吗?如果你用到PLC的话,电机故障就给PLC一个信号,当需要启动一台泵的时候,如果故障,利用故障信号切断启动,再跳转下一台不就行了.

楼主:
楼上的谢谢
我是用到PLC啊,也分配了四个触点(X004~X007)作为四个泵各自的故障信号,但是我PLC程序编不出来,怎么才能因某个故障触点接通而跳过循环。
呵呵,我是个新手。

网友C:
如果你看到此贴,你就联系我,我也许能帮助你      QQ:389786211

网友D(2007-08-12):
如果你还是没有解决,那就联系我的QQ吧。呵呵!    32076320

网友E:
如果有需要我帮你解决,免费. qq278538772

网友F:
你先把电器图画好了。把定义做好,然后用泵的驱动继电器做联锁----定时器-----标志位。(记住了继电器的外联锁不得少----为安全)。用断路器的辅助点+各热继电器做故障位(也可在各泵上用气压开关,用它的触点延时做故障更好)。标志位+故障+联锁-----输出
如可以把你的系统电器图发来,看我能不能帮你!!

网友G:
你可用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作为PLC的电机故障输入.EMIL:abc523@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