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2):
(已知某相线路漏电为条件)谁能在查漏电线路确定漏电位置(即线路的多少米处的漏电精确地),而不用顺着线去查漏电点??那位高人能详细讲讲方法?

网友A:
你的是五类线还是电源线啊?
五类线有专用工具啊,电源线可能我孤陋寡闻,还没听到过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B:
对地漏电还是对设备不接地漏电?
对地漏电可以算出

网友C:
运用电缆故障定位仪!

楼主:
”对地漏电可以算出“,能否相详细说说

楼主:
我的意思是线路漏电的地方位置点,比如经过确定某条线有接地漏电现象,现在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判断这条线漏电位置点,而不用顺着线去查就能判断大概的位置,有这种技巧吗?

网友B:
要有已知条件:该线的总长度,电阻.可以测量24V直流以下的电压表电流表.

楼主:
在实际的工作中,很难知道线路的长度和电阻,长度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th120030617的朋友,我就随便举例,好吗?正好能跟你学一下你的方法!比如:3000米,电阻12欧,还请你讲讲检策办法!?谢谢

网友B:
x*a1=ra2                                将r代入这公式 r/12-r=h/3000-h.
y*a3=(12-r)*a4                        算出h的值就是所求的.
x*a1+y*a3=24
三元方程可求解出r的阻值.
其中x,y,为假设值可不求,a1,a2,a3,a4为电流值,用钩表测量.24为直流电压.*代表乘.
此方法也可用于对地短路.
声明,此方法是理论上的,实际中误差比较大.因为测量数据都要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