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助

楼主(2007-05-02):
与三菱FX0N PLC通讯,系统提示:
无法与PLC通讯,请检查PLC接续情况
请问是什么问题,是否与编程电缆有关系,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的,系统分配使用COM6端口

请高手告之

网友A:
通讯设置的原因;

楼主:
我已经设置了COM6通讯口,请问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
我用的是GX8的版本

网友B:
没用的,,不支持USB--COM的,,,,,,我都换了10多种转换线了都不行,,,,,,,换电脑吧,,
选择创新  选择放心

网友A:
换专用的USB-SC09电缆试一下;

网友C:
PLC电源开了吗?如果开了的话,那就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D:
买一条好点的数据线,还要装驱动,我用的就是USB转COM的,很好用的.
我有驱动,要的话联系我:DXMS13@163.COM

网友E:
USB电缆要买好一点, 本身USB转换出来的就是模拟的, 买一条好一点的USB应该可以的.

网友F:
USB电缆要买好一点, 本身USB转换出来的就是模拟的, 买一条好一点的USB应该可以的.
u232-p9不要用随机给的驱动从网上下驱动串囗转USB
芯片2303HXA和ADM211

网友G(2007-06-29):
我就是买的USB-SC09,并且通讯接口设置的一致,就是无法写入,显示通信错误

网友G:
我是笔记本,为了能把三菱FX1-30和我电脑连起来,特从玩网上买了跟USB-SC09-FX带了光盘,安装好后,把端口设置和软件一直,就是没法用,显示通信错误 ,急,高手指教

网友H:
去大型电脑城买条最好的USB-232串口的数据线,价格150左右,几十元的根本就连不通,只要数据线质量好,100%能连通PLC,我就是那样走过来的,装数据线自配的光盘中的相应驱动,端口选择com4

网友I:
你看看PLC是关闭状态还是打开状态先。

网友J(2010-04-26):
我的联机后显示的是COM26,怎么回事啊,川丰的只有COM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