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7-05-02):
HITECH 1711触摸屏怎样显示报警信息? 我在编程 电机过电流 是会显示 报警 电机过流 但PLC点断开无法复位报警信息是为什么?

网友A:
这些功能都要PLC里面做的!!QQ  383482497

楼主:
怎样才行啊?我用内部继电器M20.0作报警信息,M20.0通就会显示 <电机过流>但是M20.0复位一直都显示<电机过流> 无法转换到主画面,要断电才行

网友A:
<电机过流>的信号是怎么传到PLC上呢??触摸屏只是一个显示功能!!
<电机过流>复位有没有用一个内部继电器控制呢》?有没有一直显示电机过流呢??

楼主:
M20.0是内部继电器,连接预设信息显示 内容<电机过流>M20.0接通后一直显示<电机过流>断开M20.0还是一直显示<电机过流>无法复位.正常应该M20.0断开显示信息消失

网友A:
这个要设定显示的按钮设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