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授权删除

楼主(2007-05-02):
请问WinCC授权如何删除。

网友A:
打开您系统的资源管理器,确保您的文件夹选项中的隐藏所有的系统文件选项不被选中,并且确保隐藏受系统保护的文件选项不被选中,那么您可以在您系统的磁盘根目录下找到AX NF ZZ目录,进入目录直接删除即可,这里提醒您一下,如果您使用的是正版授权,那么通过此类方法删除将得不到西门子的售后服务。

楼主:
十分感谢!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