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2):
新手请教:CQM1,CPU21,ID212,OC221地址分配
我是个新手,好不容易 搞了个PLC,但感觉它的第一个输入地址不是00000,输出也不是01000,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CPU21上面有一排端子,改变了通道号,那排 端子是模拟量输入吗

网友A:
CPU上自带的也是数字量输入点,地址为00000~00015;

网友B:
CQM1的编号是按输入输出分开的,你的ID212排在输入的第几个,编号就是第几,CQM1的CPU一般都自带一个I口,固定是000,如果你的ID212是第二个输入,就是001.输出从100开始编号的.

这个论坛有手册,看一看就明白.

QQ18811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