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2):
when  using current inputs  ,the  voltage  input  terminals(v+) and  current  input
terminals(L+)must be  individually short-circuited as  shown in the  above  diagram.

我在查手册AD003模块的时候看到这段不是很理解,那位大哥解释一下呀?谢谢!

网友A:
??你看的够认真,我英文不好能直译一下吗?或告我资料的第?页
好象是讲接线方法,电流输入时要将(v+) (I+)连接(L???好象是I)(将内部一个250电阻接上)

网友B:
电流输入时,这两个引脚短接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指教!被帮助的感觉真好!呵呵!
再次感谢!

网友C:
电压输入时,接V+与COM,如果是电流输入,需将V+与I+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