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2):
我有个CQM1的PLC,CPU21;后面有一个ID212和一个OC221,请问输入,输出的地址是多少呢?我用编 了一条指令试了一下,LD00000,OUT  01000,可输出没反应,是不是地址不对呢,我是新手,正在学,请教教 我啊谢谢

楼主:
我的PLC是我在改造 时从别人处拆的,没有资料,上面也没标示通道号,平常我也只是买 些书 看看,没有这个详细说明的,我好急啊,想在51学点东西 ,却无从下手,哪位大哥详细说明 一下啊,大恩不言谢

网友A:
地址不对

网友B:
要是这有输出,那才叫怪事。

网友C:
输入00000开始
输出10000开始..不会错的.

网友D:
1。程序有没用传入PLC?
2。PLC有没有处于运行或者监视模式?
3。触发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E:
我有份编程手册,留下邮箱吧!

楼主:
渐江工贸的师傅,和知道一点这两个人跟我说了,我搞好了,我的书 是CPM的,而我的PLC是CQM不同,谢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