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3):
plc控制几个动作,自动时这几个动作循环运行,点动时能够停掉自动运行,点一下走一个做,再按自动运行按钮,要求能够接这点动的步骤继续自动运行

例如1 2 3 4 5 6 几个动作 点动停在3时 按自动能够从4继续执行

网友A:
这个题目不错,请楼主说清楚一点,大家集体完成它.

网友B:
靠自己编程来实现。

网友C:
当您停下来时应该保存当前工作状态,当重新运行时应读取保存的工作状态,如果您能画出流程图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还是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D:
使用保持继电器,计数器定时方式,或者用移位,可以记录下工步的状态

网友A:
4楼cvlsam说出了解决思路,

楼主,应该出来说的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