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4):
我公司HITEH触摸屏上出现COMMUNICATION ERROR!ERROR CODE-0008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有心老大!

网友A:
看看和PLC的连线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改变了HITECH与PLC的型号?通信口设置对不对?

网友B:
通信有问题!!我是海泰克的代理!!QQ   383482497

网友C(2007-08-02):
应该是通讯出错,检查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