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4):
我在用高速计数器的时候,西门子S7-200的使用手册上说要先写SMB37,对高速计数器写下控制字。而且在定义高速计数器以前必须对高速计数器写新当前值SMD38(我用的是HSC0)。

请问一下写下新当前值以后是不是C0里面的数据就是SMD38里面的数据??
怎么我运行以后C0=0呢?

网友A:
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是读取HC0的内容,不是C0. C0是一般的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