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接招

楼主(2007-05-04):
各位大侠谁有高楼利用PLC模拟量+变频器+四台水泵=恒压供水编程图啊?我试了好久都不成功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是哪里的?这种工程BBS说不清楚的。

楼主:
有恒压供水方面的资料参考就行了.四台水泵 一台变频器 PLC带模拟量输入输出 压力传感器4-20mA输出 利用这些材料控制水压达到恒压目的

网友B:
不要PLC也能完成。压力传感器4-20ma输出+与传感器相匹配的带PID调节的4-20ma输出的数显表+变频器就能完成此项工作!需要控制多少压力在数显表上设定》

网友C:
好多变频器有此功能,如:ABB,要加装供水模块,
三垦,要加装供水基板,西门子好像也有,用过一款国产的,也有,忘记牌子了,
模块或是基板是装在变频器内的,ABB的最好用,准确度高,灵敏,反应快。编程数据向代理商咨询,他们会提供的,很简单

楼主:
谢谢,不用PLC变频器能不能间隔启动四台11KW的水泵啊?恒压过程中要求每隔五分钟换一台水泵四台轮流运行避免某台长期运行.我这里常用的变频器有LG 安川 台达 富士 施耐德 我查过说明书没见有这种功能啊,控制两台还可以,变频器可以切换电机一 电机二运行.具体那种变频器有这种功能啊?

网友D:
台达的变频器可以做到的···!!QQ   383482497

网友B:
加一时序电路就能解决.不一定要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