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4):
请问下板材在线测厚仪,都有什么样式的,价格要多少,

网友A:
我用过X射线测厚仪,德国产的,价钱大约几千万吧。优点是非接触式测量,动态响应速度快,信号远距离传输,可以和PLC通讯,既能测厚又能测凸度。X射线是高压电离产生的辐射不残留。
缺点是...........................巨贵

楼主:
怎么样要这么贵,要是几万元还可以

网友B:
我公司有请联系我luhaibo5200@yahoo.com.cn

楼主:
to:lanchong5200
请告诉我电话,以及你们公司的网站.

网友C:
我公司做测试设备,  可以按照您的具体要求进行设计,价格合理,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D(2008-12-15):
我是专业做测厚仪的,一般测厚仪有两种,只具备显示功能的,和参与控制的,两种都是在线测量的,根据被测材质不同和轧制速度不同,价格从2万至几十万不等,有时可与我联系,sunshukun-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