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4):
请教 :
用笔记本和FX2-48MT怎么联接通讯??我直接用RS232-RS422连线,总是不能通讯,是不是还要加什么设备吗?
谢谢了!!!

网友A:
用编程线SC-09
本本没串口的话加一个USB-232

网友B:
确认电缆是否适用;

网友C:
SC-09就可以了

网友D:
sc-09电缆,淘宝上买一根2m的,1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