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7-05-04):
伺服电机怎么判断好坏,怎么测量参数阿,如电压,电流等等
讲讲我不太懂啊
要什么资料,我有的 话作为谢礼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
测伺服电机要注意编码器,防止烧坏,或者把编码器拆下,或者用低于编码器电压的测量表检测

我是菜鸟,也是刚学到的,与大家分享

网友C:
三菱伺服参数和电压可以通过放大器上的数码管显示
或是用软件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