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4):
现有一台变频器开机显示过电压保护,待机显示直流母排电压(1023),正常时显示(578),检查变频器接线没有问题,试请教此故障有办法解决吗?型号:SY4000T5D5

楼主:
开机正常,投入运行时显示故障代码停机,将变频器置于功能菜单时能运行,复位后停机。

网友A:
在待机下,量直流母线的电压值,排除是不是变频器的电压检测有问题。根据你说的,我怀疑应该是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阻值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