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5):
本人是新手,不晓得PLC如何控制私服电机,以前也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东西,请各位大侠指点,如果有资料请哪位好心人发我的邮箱:xiaaisong@163.com,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内部脉冲触发就可以了,我是新手,请各位大侠多指教.
我只用过三零的

网友B:
利用PLC高速脉冲输出应该行吧.我也是个伺服新手希望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C:
这个问题主要要看您使用速度环还是位置环,速度环您需要使用模拟量输出来控制,位置环通过发送脉冲来进行控制。
高速计数控制要看您的控制精度,否则您需要使用PLC的专用轴控模块来进行控制,如西门子的FM353,EM253等。

网友B:
三楼的楼主好厉害哦.变频器和步进电机我都玩过不少就是伺服没玩过,有时间向您请教请教 QQ619217131

网友B:
伺服系统好象有三种控制方式  速度控制 位置控制 力矩控制 速度控制用PLC脉宽输出行不行啊?  伺服驱动说明书 电机 驱动器我见过不少品牌,就是实际没实际操作过 心理痒痒的遗憾啊 哪个又很少坏,好的在机器上也不能乱调试望着高科技发毛啊

网友D:
楼主你好,
我用过三菱FX1N的控制过,但是WACO的伺服马达.
我把PLC的范例程序给你发过去,你查收一下.
请问你用伺服马达是用于哪方面的应用啊?

网友E:
不用PLc也可实现速度控制呀!

楼主:
各位都很精通啊,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即要求的精度又要求速度的,机器的私服都是由PLC的专用模块来编程驱动的,他们都说什么位置控制模块,我也不懂,更不用说用PLC梯形图写出来了。真不晓得如何办才好,不晓得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帮我。连最基本的表示方法都不懂的。

网友D:
如果,是用于定位的话用伺服滑台(也叫机械手)。它的特点就是,将伺服马达和滚珠丝杆做成一体,且控制器为可编程,简单易学。可以省去机构开发时间和电气配线,甚至可以不用PLC就可能完成设备的控制。

楼主:
我现在那边的设备是叫画像选别机,他是根据画像给出的产品位置数据来搬运,并且将他放入规格的托盘的框框中(这些框框是按一定的长度来的,一个隔一个),这些搬运工作都是由机械手臂晚场的,机械俾有三洋的伺服马达来控制的,伺服马达的信号是由画像共给的!伺服马达是我见过很优秀的马达,所以有兴趣学习,希望各位给我点资料或意见来学习!

网友F:
问一下各位高手怎样可以实现电机的
变速运动
PLC控制能实现私副电机做sinx速度曲线运动
怎么实现用什么命令?
谢了

网友G:
这种控制,我建议采用全闭环控制,用模拟量控制伺服为速度,在机械结构上安装测量装置,将位置反馈给Plc的高速脉冲输入,plc内部根据位置,控制伺服速度。
引用 楼主:
各位都很精通啊,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即要求的精度又要求速度的,机器的私服都是由PLC的专用模块来编程驱动的,他们都说什么位置控制模块,我也不懂,更不用说用PLC梯形图写出来了。真不晓得如何办才好,不晓得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帮我。连最基本的表示方法都不懂的。

网友H:
我是用的OMRON的PLC控制IAI有轴,轴的程序直接在控制器里写就可以了啊,很简单的,给个点定位就可以了,然后用PLC给信号走到那个点就OK

网友F:
谢谢 PLC控制IAI有轴 PLC是要求特定的吗?CP1H能控制吗>

网友I:
应该用PLC的高速端口PTO或PWM 来控制

网友J(2007-06-07):
三菱FX  PLC不增加模块可以用命令来控制电机,但脉冲只能向Y0和Y1输出,所以控制电机数量是有限的,控制电机还要看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要求不高,开环就行,精度要求高的话,使用闭环系统,比较复杂了。

楼主:
大家听说过编带包装机吗?
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就有这种机器,在修理方面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网友K:
速度控是电压信号 ,-10V到+10v   位置控是脉冲  用PLC完全可以 (理论上的)

楼主:
我们也有用计算机来控制的,用计算机来控制伺服马达,在计算机里插入一个控制卡(应该叫编码器之类的吧)在做个软件来控制就好了,似乎简单,事实上复杂,我也不懂,谁能来给我解释下。

网友L:
我也要发我邮箱,LHC810912@163.COM谢谢

网友M(2008-03-21):
我是新手!那位高手能跟我解释一下电脑上显示的控制流程图是怎么搞出来的!谢谢高手!

网友N(2008-07-04):
组态啊
用软件组态画面啊

网友O:
m脉冲控制就行了.不过侍服驱动器有不少参数要设定.比如.控制模式.惯量比.柔性齿轮比等.......还要看你控制的对象

网友P(2008-12-15):
请问硬件接线图中,步进电机与plc的连线要用继电器吗线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