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5):
检测液位的高度,用哪种传感器好????

网友A:
液位检测及行程测量
楼主是做液压机械行业的?还是水电站工作人员?
我司的拉线式编码器及拉绳式电阻尺是个不错的选择,请看下面的详细参数:
型号:HLS-S、HLS-M、HL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译码器
产品规格
型号:HLS 系列
行程:200 ~ 12,000 mm
解析:1/0.5 /0.4/0.2/0.1/0.05/0.04 mm
输出相: AB/ABZ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
供应电压: DC 5V or DC8-26V

产品优点
1. 适合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编码器之场所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结构成本30 - 5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型号:HPS-S、HPS-M、HP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电阻尺
产品规格
行程:500 ~ 8,000 mm
输出信号模式:
a). 电阻值5KΩ(标准品)
b). 类比电流4-20mA
c). 电压0-5V和0-10V

产品优点
1. 适用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译码器之场合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机构成本约3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铭圣电机昆山办事处
TEL:0512-55127479   刘智香    FAX:0512-55127409
http://www.minsen.net

网友B:
能具体说说是测量的位置和介质吗?

网友C:
需要了解介质,量程,精度及使用环境才能推荐合适的产品.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拉绳式别在这忽悠人,谢谢

网友E(2007-06-07):
建议你使用最近几年才推向市场的Magnetrol导波雷达液位仪,他不受温度、压力、蒸汽等工况的影响而且拥有蒸汽补偿技术(专利)使得他精度很高,3mm的误差目前是最小的。具体资料可以发邮件到skh209@163.com索取完全免费。并提供相关咨询。也可以用雷达液位仪或者超声波液位仪主要是看什么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