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5):
请问25平方的3相铜线可以带多大功率、多大电流?

网友A(2007-09-18):
按1平方6安培,150安培左右,75千瓦三相电机.

网友B:
和工作环境,负载性质都有关
比如37kw的水泵选16的电缆,发热时选25的电缆

网友C:
实际上只可用50KW,100A。比设计规范要小。(因为有线的 质量,安装质量,附件质量的影响)。一般大部分设计人员都会按照国家设计规范来设计的.

网友D(2008-06-26):
同意5楼

网友E:
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25mm的铜线能过122个电流  顶多能带60KW

网友F:
请看看前面的帖子,有个关于导线载流量地记算,我感觉挺实用的。10下5,百上2,25  35  4  3界,70  95两倍半,铜线升级算。